[AT32F435]
AT32F435的QSPI的MDK下载算法

楼主:
AT32F435的QSPI1接的QSPI Flash(W25Q128JVSQ)使用的官方的MDK下载算法,适配好了QSPI的GPIO,无法下载程序到QSPI Flash。但是QSPI读写数据测试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哪位使用这个下载算法下载到QSPI FLASH的。

网友A(2023-10-11):
一样的情况,你解决了嘛

网友B:
不确定楼主怎么修改的,可以把制作FLM文件的工程文件上传一下吗?我们给你检查一下

网友A:
能帮我 看下不 @muyichuan2012  用的 就是 at-surf-f437全功能开发板

网友:
另外调用这个算法的应用程序工程也发一下,看看是否应用工程没配置对

网友:
还有你改的pin跟surf板子也对不上,surf板子上flash的pin就是BSP里demo的pin不需要改动

网友A(点评):
pin我是按照F437里面QSPI例程改的,我看板子上面连接的是一片W25Q128,QSPI例程读写是正常的。

网友A:
@084425  用的是LED例程,定义了一个在0x90000000 的变量 ,会下载失败

网友A:
我的是这个 开发板 ,您能帮我确认下 管脚和其他地方 对吗

网友C:
有几个问题
1.BSP里源代码有一处错误,qspi1_gpio_seclet.c中245行为开启qspi1时钟,将代码改为CRM->ahben3 |= (uint32_t)(1<<1),这个下一版BSP进版会修正
2.rgb_led应用代码中定义的地址0x90000000的变量下载到flash无意义,改为const常量
3.rgb_led应用工程配置中,添加qspi算法,并且算法下载的size改大点,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楼主怎么修改的,可以把制作FLM文件的工程文件上传一下吗?我们给你检查一下 ...

FLM文件的工程文件已上传到附件,感谢,帮忙看看是上面问题,谢谢!

网友B:
9楼已经替你找到原因,请按他说的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情况,你解决了嘛

你好,你的下载程序到QSPI的flash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问题
1.BSP里源代码有一处错误,qspi1_gpio_seclet.c中245行为开启qspi1时钟,将代码改为CRM->ahben3 ...

您好,我按您这改了之后,下载到QSPI flash的时候,出现了下载进度,但是会跳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 Cortex-M4的错误窗口”,截图见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您这改了之后,下载到QSPI flash的时候,出现了下载进度,但是会跳出“ERROR:Flash Download F ...

LOG显示是没下载成功,读取回来的数据都是FF,你用suf板子的话再确认一下算法文件是否选择正确,有两个qspi,板子上还有个跳线帽

网友D:
楼主怎么修改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