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请问CW32F030的功耗和其他单片机相比如何?

楼主(2023-10-09):
请问CW32F030的功耗和其他单片机相比如何?

网友A:
CW32F030的最大工作电流典型值是17mA,最大待机电流典型值是10mA。功耗相对较低,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微控制器领域。

网友B(2023-11-15):
CW32F030的功耗挺低,选型你还要看其他参数吧

网友C:
度娘说CW32F030的功耗最低能做到0.4mA,选型还是看你的应用

网友D:
CW32F030的功耗最低能做到0.4mA,关闭不使用的外设可以减少系统的功耗

网友E:
CW32F030的功耗最低能做到0.4mA,功耗相对较低,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微控制器领域。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说具体的型号进行对比,宽泛的说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