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CMOS工艺的微控制器功耗通常是多少?

楼主(2023-10-09):
CMOS工艺的微控制器功耗通常是多少?

网友A:
一般来说,低功耗微控制器通常在运行模式下为几十到几百毫瓦,而在待机模式下,功耗可以降低到几毫瓦甚至更低

网友B(2023-11-15):
CMOS集成电路的性能还是挺高的,抗干扰 功耗啥的都挺可以

网友C:
CMOS功耗=静态功耗+动态功耗=静态功耗+(翻转功耗+短路功耗)

网友D:
CMOS技术是现代集成电路制造的基础,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使用了CM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