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在Keil下实现输入输出》

楼主(2023-10-09):
经过了摸索,终于搞定了如何在Keil下开发

pack需求

RTE需求

这个里面也就这么多,很坑爹的TI,没能把LIB集成进来,后面需要手动包含进来
按照常规流程创建完工程后需要添加LIB等文件进来

SysConfig图形化配置IO
  • 先配置Button按键的引脚,开发板上S2在PA14上
  • 再配置LED的引脚,红色LED在引脚PA0上
按保存按钮,保存到我们的工程文件件里,并将文件添加到工程,同时添加库文件
C:\ti\mspm0_sdk_1_20_00_05\source\ti\driverlib\lib\keil\m0p\mspm0l11xx_l13xx\driverlib.a
到工程,并创建一个空白的main.c添加进来
添加库文件的头文件路径
Debug工具选择DAP工具,即可使用开发板自带的 XDS110 with CMSIS-DAP进行烧录

接下来按理说可以编写代码,并烧录了,但是实际测试不行,发现不能正确识别代码类别,手动设置一下
比如C代码的文件邮件配置设置为C源代码文件,.s文件设置为汇编文件,.a文件设置为库文件……
完成以上设置后,开始编写代码
以下是我编写的main.c文件中的代码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DL_GPIO_clear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for(int i=0;i<10;i++)
        {
                DL_GPIO_toggle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delay_cycles(10000000);
        }
        while(1)
        {
                if( DL_GPIO_readPins(Blinky_PORT,Blinky_Button_PIN) )
                {
                        DL_GPIO_set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
                else
                {
                        DL_GPIO_clearPins(Blinky_PORT,Blinky_RED_LED_PIN);
                }
        }
}
经过测试可以完成按键检测,并根据按键结果
根据代码,读取Button引脚电平,默认情况下是拉高的,因此执行置位红色LED引脚,因为是低电平点亮,所以此时是熄灭的。
当按下后,检测为低电平,执行else分支,拉低PA0引脚,实现点亮红色LED。

效果展示

网友A:
发现楼主的一个问题,没有把syscfg添加进去,这样的话,就不能方便的使用配置插件了,底层的初始化,用这个插件还是最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楼主的一个问题,没有把syscfg添加进去,这样的话,就不能方便的使用配置插件了,底层的初始化,用这个 ...

添加不进去,需要联网下载Keil pack的某个pack,一直下载不了。。。可能被墙了,只能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楼主的一个问题,没有把syscfg添加进去,这样的话,就不能方便的使用配置插件了,底层的初始化,用这个 ...

就图片1上那个第一个没被安装的pack,缺少那个,配置了syscfg后,提示需要那个玩意儿,否则无法关联芯片。。。目前只能单独使用。

网友A:
直接官网下载最新的的pack就可以,不要在MDK界面进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官网下载最新的的pack就可以,不要在MDK界面进行下载!

今天终于下载到了。官网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