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 Flash & EEPROM编程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09):
为确保顺利完成EEPROM 的SSP编程,用户软件必须按以下步骤设置:
(1) 用于代码/数据编程:
1. 关闭中断;
2. 根据地址设置 XPAGE,IB_OFFSET;
3. 按编程需要,设置 IB_DATA;
4. 按照顺序设置 IB_CON1 - 5;
5. 添加 4 个 NOP 指令;
6. 开始编程,CPU 将进入 IDLE 模式;烧写完成后自动退出 IDLE 模式;
7. 如需继续写入数据,跳转至第 2 步;
8. XPAGE 寄存器清 0,恢复中断设置。
(2) 用于扇区擦除:
1. 关闭中断;
2. 按相应的扇区设置 XPAGE;
3. 按照顺序设置 IB_CON1 - 5;
4. 添加 4 个 NOP 指令;
5. 开始擦除,CPU 将进入 IDLE 模式;擦除完成后自动退出 IDLE 模式;
6. 如需要继续擦除数据,跳转至第 2 步;
7. XPAGE 寄存器清 0,恢复中断设置。
(3) 读取:
使用“MOVC A,@A+DPTR”或者“MOVC A,@A+PC”指令。
(4) 对于类 EEPROM 区域
对于类 EEPROM 的操作类似于 Flash 的操作,即类似上述(1)/(2)/(3)部分的描述。区别在于:
1. 在对类 EEPROM 进行擦除、写或读之前,应首先将 FLASHCON 寄存器的最低位 FAC 位置 1。
2. 类 EEPROM 的扇区为 256 字节,而不是 1024 字节,类 EEPROM 大小为 2048 字节
注意:
1. 系统时钟不得低于 200kHz 以确保 FLASH 的正常编程
2. 当不需对类 EEPROM 操作时,必须将 FAC 位清 0

网友A:
楼主有相关的EEPROM程序擦写案例嘛?

网友B:
系统时钟不得低于 200kHz 以确保 FLASH 的正常编程,这个太低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时钟不得低于 200kHz 以确保 FLASH 的正常编程,这个太低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

会出现擦写失败的问题,频率太低擦写时会发生问题

网友D:
MOVC指令应该是汇编的基本指令吧

网友E:
当不需对类 EEPROM 操作时,必须将 FAC 位清 0,这个很关键

网友F:
添加 4 个 NOP 指令与延时有太大区别嘛

网友G:
中颖 Flash & EEPROM编程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H:
应首先将 FLASHCON 寄存器的最低位 FAC 位置 1以及清0一定要注意时序

网友B:
楼主这个我又看了一下,确实中颖的MCU擦写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应首先将 FLASHCON 寄存器的最低位 FAC 位置 1以及清0一定要注意时序
...

这个过程确实很重要

网友I:
都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对EEPROM进行编程呢

网友J:
在这个时序中空闲的时间是严格要求的吗

网友K:
在操作相关存储器的时候  使用哪种代码的速度会快一点呢

网友L:
flash和eeprom的最小擦除单元是一样大小的吗

网友M:
使用c语言进行操作的话 还需要遵循这个流程吗

网友N:
一定要严格的遵守这样的时序吗

网友O(2025-08-30):
中颖 Flash&EEPROM 编程注意:确保供电稳定防写坏;擦写前解锁保护位;按页 / 扇区操作,避免跨区;擦除后需等待就绪;控制擦写次数防寿命耗尽;编程时禁用中断;使用官方库函数,参考手册时序;备份重要数据防意外丢失。

网友P:
中颖 Flash&EEPROM 编程需注意:1. 确保供电稳定,避免断电致数据损坏;2. 先擦除对应扇区 / 页再写入,不可直接覆盖;3. 遵循时序要求,勿超芯片规定的读写速度;4. 写前检查地址合法性,防越界操作;5. EEPROM 需注意擦写次数,避免频繁操作同一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