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CW32W031射频系统概述

楼主(2023-10-09):
1 ChirpIoT ™简介
CW32W031 嵌 入 低 功 耗 远 距 离 ChirpIoT ™ 射 频 子 系 统, 工 作 频 段 为 370MHz ~ 590MHz 和 740MHz ~
1180MHz,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支持 0.08kbps ~ 20.4kbps 的低速率模式,支持扩频因子自动识别和 CAD
功能。
ChirpIoT ™是一种基于线性扩频信号(Chirp 信号)的无线通信调制解调技术,通过对线性扩频信号进行信
号时域和频域上的变化改进,使其与常规调制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主要优势:
•        在相同功率、相同通信速率条件下,比 FSK、OOK、MSK 等传统的其他无线方式传播的距离更远,通
•
信距离比传统的无线射频通信距离扩大 3 ~ 5 倍。
•
阻塞和邻道选择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可以进一步提高通信可靠度。
较大的灵活性,用户可自行调节扩频调制带宽、扩频因子和纠错率,有效改善采用常规调制技术的芯片
在距离、抗干扰能力和功耗之间的折衷问题。
ChirpIoT ™射频系统具有高抗干扰性、高灵敏度、低功耗和超远传输距离等特性。最高具有 -140dBm 的灵敏度,
22dBm 的最大输出功率,产生业界领先的链路预算,使其成为远距离传输和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应用的最
佳选择。

楼主:
2、射频系统框图
射频子系统集成射频发射机、射频接收机、晶体振荡器、频率发生器、电源管理和 ChirpIoT ™调制解调器等
功能模块,其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射频系统框图

楼主:
3 射频应用参考图
RF 模块包含专用引脚,具体引脚定义请参见表 5-2 CW32W031 引脚定义。图 4-2、图 4-3 中的原理图和表 4-1
中列出的外部组件仅供参考。
图  射频前端原理图(LDO 模式)

图  射频前端原理图(DCDC 模式)

楼主:
4 射频内部接口
射频子系统提供一个内部处理单元来处理与 CPU 的通信,通信由通过内部 SPI 接口发送的命令处理,内置
IRQ 中断用于发出事件信号。
通信接口已在芯片内部连接,当使用射频功能时,芯片外部引脚的 SPI 功能不可用,且最高通信速率要求低
于 10Mbps。
RF 内部接口引脚如下表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射频系统框图
射频子系统集成射频发射机、射频接收机、晶体振荡器、频率发生器、电源管理和 ChirpIoT ™ ...

这个射频框图还是挺详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4 射频内部接口
射频子系统提供一个内部处理单元来处理与 CPU 的通信,通信由通过内部 SPI 接口发送的命令 ...

楼主这个无线射频芯片与MCU是独立分开的?

网友C:
通信距离比传统的无线射频通信距离扩大 3 ~ 5 倍,这么强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3 射频应用参考图
RF 模块包含专用引脚,具体引脚定义请参见表 5-2 CW32W031 引脚定义。图 4-2、图 4-3 中 ...

供电原理图很清楚,对于电容选抓有型号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无线射频芯片与MCU是独立分开的?

射频系统是整体MCU的一个子系统靠SPI通讯

网友F:
芯源的射频系统讲解的很详细,如果有更多的实际案例就更好

网友G:
CW32W031 嵌 入 低 功 耗 远 距 离 ChirpIoT ™ 射 频 子 系 统, 工 作 频 段 为 370MHz ~ 590MHz 和 740MHz ~
1180MHz,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支持 0.08kbps ~ 20.4kbps 的低速率模式,支持扩频因子自动识别和 CAD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