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芯源量产烧录工具CW-Writer怎么使用?

楼主(2023-10-09):
关于CW-Writer量产烧录工具的使用:
•        烧录器通过 USB 口和 PC 机连接实现供电和通讯功能,当离线使用时,需要通过 USB 口提供 DC5V/500mA 以上的电源,供烧录器使用;
•        烧录器的烧录机台口,用于烧录机台实现自动化烧录;
•        烧录器的烧录口,用于芯片的程序烧写;
•        开始按键,按下后开始烧写芯片;
•        电源灯,用于指示烧录器供电正常,为红色常亮;
•        失败灯,烧录失败时常亮,颜色为红色;
•        成功灯,烧录成功时常亮,颜色为绿色;
•        编程灯,正在烧录时常亮,颜色为橙色;
•        通信灯,烧录器和 PC 机通讯时闪烁,颜色为蓝色。

网友A:
烧录器的烧录机台口,用于烧录机台实现自动化烧录,非常方便

网友B:
这个确实没有使用过,有详细的手册就更好了

网友C:
连接烧录器后,根据目标板使用的芯片型号进行对应的配置

网友D(2023-11-08):
自动化烧录挺好用

网友E:
CW-Programmer 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可直接运行

网友F:
在线编程方式,CW-Programmer软件关闭后,不会记录当前的配置和当前编号;离线编程方式,配置和当前编号保存在CW-Writer中,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再次上电后,芯片编号将延续之前的编号。

网友G:
设置离线编程次数为 100000 时,表示不限制编程次数;离线编程次数小于 100000 时,所设置次数 为可成功烧写程序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