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芯片疑问

楼主:
如下为UC3842芯片内部逻辑图,按理论上Ton开通期间振荡器触发高电平信号,S为1、R为0,SR锁存器置位Q为1,经过两次非运算,Q与6脚输出驱动同电位,时钟信号低电平时S为0、R为0,锁存器处于保持状态,Q依然为1,直到R为1,锁存器复位Q为0,Toff关断状态,
实际内部逻辑图中在稳态期间,Ton刚开通时电流检测比较器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Rs电压),R为1,S为1,这样SR锁存器处于禁用状态,
这个是怎么回事,帮忙解释下。

网友A(2023-10-11):
通时电流检测比较器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Rs电压)

哪里来的这个判断

网友A:
以后把图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