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3903 SOP16(PMS164-S16 SOP16)数据手册

楼主(2023-10-10):
(无正文)

楼主:
1.75KW OTP 程序内存
 128 字节数据存储器
 一个硬件16 位计数器
 两个硬件8 位计数器和6/7/8 位PWM 生成器
 一个硬件比较器
 14 个IO 引脚并带有上拉电阻选项
 12 个IO 引脚可被选作为独立的触摸引脚
9 Bandgap 电路提供1.20V Bandgap 电压
 时钟源:内部高频RC 振荡器,内部低频RC 振荡器
 8 段LVR 复位设定:4.0V,3.5V,3.0V,2.75V,2.5V,2.2V,2.0V,1.8V
 三个可选的外部中断引脚
1.3. CPU 特性
 单一处理单元工作模式
 提供82个有效指令
 大部分都是1T(单周期)指令
 可程序设定的堆栈指针和堆栈深度(使用2 bytes SRAM 作为一层堆栈)
 数据存取支持直接和间接寻址模式,用数据存储器即可当作间接寻址模式的数据指针(index pointer)
 IO 地址以及存储地址空间互相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