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语言中整形溢出会产生哪些异常行为?

楼主(2023-10-10):
C语言中整形溢出会产生哪些异常行为?

网友A:
错误的计算结果

网友B:
在某些情况下,整数溢出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这可能包括内存访问错误,这通常会导致程序异常终止。

网友C:
数据溢出会导致很严重的死机重启问题

网友D:
缓冲区溢出,后果还是挺重的

网友E:
这个益出还有有符号和无符号之分

网友F:
会取到不确定的数据

网友C:
int不够用long,如果还不够,可以用字符串来存储

网友G(2023-11-10):
计算错误或者程序出问题呗

网友H:
整数溢出未定义当产生溢出行为时,系统是不是不会通知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