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ADC转换器支持哪些通道转换?

楼主(2023-10-10):
CW32F030的ADC转换器支持哪些通道转换?

网友A:
CW32F030的ADC支持16 路输入转换通道
- 13 路外部引脚输入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内置 BGR 1.2V 基准
- 1/3 VDDA 电源电压

网友B:
一般都应该支持16路ADC

网友C(2023-11-15):
16 路输入转换通道:13 路外部引脚输入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内置 BGR 1.2V 基准 - 1/3 VDDA 电源电压

网友D:
CW32F030在电焊机中是不是对ADC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