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参考电压源选择具体包含哪些选项?

楼主(2023-10-10):
CW32F030的参考电压源选择具体包含哪些选项?

网友A:
CW32F030的ADC有4 路参考电压源(Vref)
- VDDA 电源电压
- ExRef(PB00)引脚电压
- 内置 1.5V 参考电压
- 内置 2.5V 参考电压

网友B:
1.VDDA。
2.ExRef。
3.内置1.5V参考电压。
4.内置2.5V参考电压。

网友C(2023-11-15):
稳定的参考电压源,推荐选用电池或者高性能的稳压源给VDDA供电

网友D:
VDDA、ExRef、内置1.5V参考电压、内置2.5V参考电压

网友E:
应将信号源和参考电压源以屏蔽线接入到ADC输入通道和VDDA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