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UART内核在接收数据时有哪些具体操作?

楼主(2023-10-10):
UART内核在接收数据时有哪些具体操作?

网友A:
这个要结合具体的系统和应用需求吧

网友B:
这个不是MCU内核控制操作的部分嘛

网友C:
中断接收

网友D:
说的是串口接收方式还是什么?

网友E:
要看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要求吧

网友F:
它的接受需要不断刷新吧

网友G(2023-11-09):
当发送端产生起始位后,发送一个数据位;然后等待接收端的起始位,如果接收到起始位,则继续发送下一个数据位;如果没有接收到起始位,则认为数据帧传输失败。同样,当接收端产生停止位后,发送一个校验位;然后等待发送端的停止位,如果接收到停止位,则认为数据帧传输成功。

网友H:
数据接收将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数据接收,可实现全双工传输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