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UART内核在接收数据时有哪些具体操作?UART内核在接收数据完成后会进行哪些处理?

楼主(2023-10-13):
UART内核在接收数据时有哪些具体操作?UART内核在接收数据完成后会进行哪些处理?

网友A: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内核在接收数据时执行以下操作:

1.控制波特率发生器和移位寄存器:UART内核模块根据设定的波特率,控制移位寄存器在波特率发生器的驱动下同步地接收来自RS-232接口的数据。
2.数据存储:当UART内核接收到RS-232输入数据时,它会使移位寄存器在波特率模式下采集这些数据,并将其保存。

在接收数据完成后,UART内核将进行以下处理:

1.检查奇偶校验位:总线选择模块用于选择奇偶校验器的输入是数据发送总线还是数据接收总线。在接收数据时,总线选择模块将数据接收总线连接到奇偶校验器的输入端,来检查已接收数据的奇偶校验位是否正确。
2.处理接收到的数据:UART内核模块将根据需要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例如解析数据包、将数据传输给上位机等。

网友B(2023-11-15):
UART内核模块负责控制波特率发生器和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