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中颖MCU编程中,如何正确操作EEPROM?

楼主(2023-10-10):
在中颖MCU编程中,如何正确操作EEPROM?

网友A:
  • 关闭所有中断(EA=0)。
  • 通过寄存器FLASHCON的FAC位来操作EEPROM的读、擦和写。当FAC=0时,使用MOVC指令或SSP功能访问Main Block区域;当FAC=1时,使用MOVC指令或SSP功能访问类EEPROM区域或信息存储区。

网友B:
楼主使用的哪一款MCU,建议还是参考使用手册进行编程

网友C:
8位单片机应该擦写都差不多

网友D:
通过寄存器FLASHCON的FAC位来操作EEPROM的读、擦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