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EEPROM读、擦和写操作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23-10-10):
EEPROM读、擦和写操作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A:
1.EEPROM的擦除操作一次必须擦除一个扇区,所以在写操作之前必须进行擦除操作。
2.在一次擦除操作后,可以进行连续的写或者连续的读,但不能读写交叉进行。
3.在任意时刻可以对任意地址进行读操作,但是如果需要进行了写操作,必须进行一次扇区擦除。

网友B:
进行写操作一般就是先擦除在写入

网友C:
基本上是读和写进行分开操作不能让你同时操作

网友D: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擦写正确

网友E:
先擦再写,读写不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