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用于血糖仪、血压计的PT32L033 LQFP48 数据手册

楼主(2023-10-10):
 内核:Cortex-M0
 最高CPU 运行时钟频率48MHz
 外设总线与内核时钟频率互相独立
 优先级控制的中断嵌套响应机制
 存储器
 Flash: 32/64Kbytes
 系统时钟小于等于24MHz 时,Flash 支持0
等待周期;
 系统时钟大于24MHz 时,Flash 需要1 等待
周期
 RAM:4Kbytes
 DataFlash:4Kbytes
 工作电压:1.8V~3.6V
 工作温度: -40 度~85 度
 时钟
 高速晶体振荡器时钟:4~25MHz,外接
4~25MHz 晶体,可作为系统主时钟
 低速晶体振荡器时钟:32768Hz
 内置高速RC 振荡器时钟:8MHz
 内置低速RC 振荡器时钟:32KHz
 2 倍频时钟:高速晶体振荡时钟的2 倍频
 分频时钟:高速时钟(内置高速RC 振荡器
时钟,2 倍频时钟,高速晶体振荡器时钟)
的2/4/8/16/32 分频时钟
 复位
 支持上电POR 复位,外部复位引脚复位,
低电压掉电复位,Flash 电压检测复位,支
持WDT 复位和软件复位
 功耗模式
 提供SLEEP,DEEPSLEEP 两种低功耗模式
 深度睡眠时功耗0.9μA
 普通睡眠模式(SLEEP)下,所有中断均可
唤醒系统
 深度睡眠模式(DEEPSLEEP)下,提供多
种唤醒源(IO 唤醒,AWU 唤醒,外部复位
唤醒,独立看门狗唤醒,比较器唤醒,调试
模式请求)
 GPIO
 提供至多38/54 个GPIO 口,每个GPIO 口均
可提供外部中断并用于唤醒系统
 高精度ADC
 12 位高精度, 变化速率最高500Ksps
 多路通道输入,9 路输入源自于GPIO,另
有一路固定接bandgap 电压
 支持单次转换(single mode)/连续转换
(continuous scan mode)
 支持内部定时器定时触发一次转换
 比较器/OPA
 2 路模拟比较器兼具OPA 功能
 正端输入可选来自于管脚输入,比较器自带
DAC 以及bandgap 电压,负端固定来自于
管脚输入
 DAC
 支持12 位的数模转换器DAC,最高采样频
率为200Ksps
 LCD
 共计32 个LCD 功能引脚,SEG 和COM 可
编程配置,可支持2COM×30SEG、4COM
×28SEG、6COM×26SEG、8COM×24SEG
 通讯接口
 1 路标准UART 串口
 1 路标准IIC 接口
 2 路标准SPI 接口
 定时器
 1 个24 位系统定时器(M0 内核自带)
 2 个16 位高级定时器,timer0 & timer1
 1 个16 位普通定时器,timer2
 1 个16 位低功耗定时器,timer4
 RTC,支持实时时钟
 安全
 片上看门狗
 低电压监控,电压输出产生中断或复位
 支持芯片唯一码
 支持CRC-16
 蜂鸣器
 单独外设模块可产生1kHz,2kHz 或者4kHz
的方波信号驱动蜂鸣器
 封装
 LQFP48(7*7)/LQFP64(7*7)

楼主:
PT32L033 LQF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