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RTIM测量周期的精度如何提高?

楼主(2023-10-10):
HRTIM测量周期的精度如何提高?

网友A:
选择更高精度的计时器

网友B:
使用高精度时钟源

网友C:
时间精度提高

网友D:
就是在常规定时器基础上,倍频超过主频,,比如32E50X系列,,倍频后超高精度定时器的频率高达几百MHz甚至几十GHz,,分辨率自然就提高了下面是32E50X的超高精度定时器原理图,系统时钟为180MHz,M33内核

网友E:
时钟这块就是单片机的主时钟就行

网友F:
可以做到ps级?

网友G:
使用高精度的计时器

网友H:
请问什么是HRTIM啊?一种特殊的定时器吗

网友I:
这个取决于它的能使用的时钟源的额精度吧

网友J:
TEM和HRTEM的区别都有哪些呢

网友K:
HRTIM是一种高分辨率的定时器

网友L:
提高它的优先级别 保证其不被其他线程影响

网友M:
在配置无误的前提下,需要提高它的实时响应特性

网友N:
提高定时器精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