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3-SysCfg图形化配置GPIO

楼主(2023-10-10):
在本文中主要是体验TI的CCS IDE中自带的SysCfg图形化配置工具的使用以及自动生成代码,最终成功驱动Launchpad板载的红色LED。

PA0需要配置成输入,当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红色LED点亮;当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红色LED熄灭。

本实验基于MSPM0SDK提供的example,

接下来,点击Build,自动生成代码。

然后查看生成的代码:

最后,添加红色LED控制代码:
int main(void)
{
    /* Power on GPIO, initialize pins as digital outputs */
    SYSCFG_DL_init();

    /* Default: LED1 and LED3 ON, LED2 OFF */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2_PIN);
    DL_GPIO_setPins(
        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GPIO_LEDS_USER_LED_3_PIN);
    while (1) {
        /*
         * Call togglePins API to flip the current value of LEDs 1-3. This
         * API causes the corresponding HW bits to be flipped by the GPIO HW
         * without need for additional R-M-W cycles by the processor.
         */

        delay_cycles(10000000);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GPIO_LEDS_USER_LED_2_PIN |
                                               GPIO_LEDS_USER_LED_3_PIN |
                                               GPIO_LEDS_RED_LED_PA0_PIN);
    }
}

实验效果:红色LED灯正常闪烁。

楼主:
Starting Development with SysConfig for MSPM0 https://www.ti.com/video/series/development-with-sysconfig-mspm0.html

网友A:
原来一直以为TI的cubemx很方便,直到见了TI的syscfg,觉得这样集成在编译器中更方便,就是如果界面能够汉化的就更完美了。

@南来之风 :这个IDE有点庞大,确实有时候确实会卡住的。
就是这个基于eclipse的IDE还是有点卡,跟cubemx类似,偶尔抽风一下下

网友B:
都在搞图形化配置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搞图形化配置软件了

是的,从ST的cubemx,SiliconLabs的SSV5,TI的Syscfg,Microchip的CodeGenerator,好像每个大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