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X的MMU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10-10):
STM32MP13X的MMU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翻译地址的吧

网友B:
MMU负责将程序使用的虚拟地址映射到物理内存地址,这样程序就可以通过虚拟地址访问物理内存。

网友C:
物理地址访问权限管理、缓存控制

网友D:
将程序使用的虚拟地址映射到物理内存地址

网友E(2023-11-21):
STM32MP13X系列微控制器的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是一个硬件模块,用于管理处理器的内存访问和地址转换。

网友F:
我看定义就是存储控制模块啊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为了控制内部内存的吧

网友H:
作用可以支持虚拟内存的管理哈

网友I:
一般来说做个内存保护应该是常用的了吧

网友J:
分配内存啊,内存映射啊,都是它

网友K:
可用做缓冲存储的管理

网友L:
有点感觉就像个硬盘控制器似的,控制和管理存储空间的

网友M:
这是linux必须要的一种外设吧

网友N:
MMU可以设置内存访问权限,限制对特定内存区域的读写操作。这样可以保护关键数据和代码,防止非法访问和修改。

网友O(2024-04-08):
地址映射吧

网友P(2024-07-16):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Q: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R: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S: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