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MM32F0140的I2C与24C02通信

楼主(2023-10-10):
前提

Mini_F0140原理图上I2C连接着24C02:

一、IIC介绍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通用的总线协议,实现I2C需要两根信号线完成信息交换,SCL时钟作为信号线,SDA作为数据输入/输出线。I2C属于同步通信,由于输入输出数据均使用一根线,因此通信方向为半双工。

主要特征有:
1. I2C 总线协议转换器/并行总线
2. 半双工同步操作
3. 支持主从模式
4. 支持 7 位和 10 位地址格式
5. 支持起始(START)、停止(STOP)、重新起始(RESTART)以及应答(ACK)信号的生成和检测
6. 支持标准模式(最大 100Kbps)、快速模式(最大 400Kbps)
7. 分别有 2 字节的发送和接收缓冲
8. 支持过滤毛刺功能
9. 支持 DMA 操作
10. 支持中断和查询操作
11. 支持多个从地址(详细见用户手册)

下图为信号变化及其特定含义:

当主发送器如下图所示传输数据时,从接收器在接收到的每个字节后产生一个 ACK 来响应主发送器。

二、24C02

24C02是低工作电压的2K位串行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内部组织为256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该芯片被广泛应用于低电压及低功耗的工商业领域。
主器件通过发送一个起始信号启动发送过程,然后发送它所要寻址的从器件的地址。8位从器件地址的高4位固定为1010。接下来的3位(A2、A1、A0)为器件的地址位。当接收数据时,与I2C连接的从器件名为0xA0。

三、例程

向从机写数据后,再读取数据。

1. I2C配置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I2C1, ENABLE);
    I2C_StructInit(&I2C_InitStruct);
    //Configure I2C as master mode
    I2C_InitStruct.Mode = I2C_CR_MASTER;
    I2C_InitStruct.OwnAddress = 0;
    I2C_InitStruct.Speed = I2C_CR_STD;
    I2C_InitStruct.ClockSpeed = 100000;
    I2C_Init(I2Cx, &I2C_InitStru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x, 0xA0,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I2C_Cmd(I2Cx, ENABLE);

2. 定义24C02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8 busy;
    u8 ack;
    u8 fault;
    u8 opt;
    u8 sub;
    u8 cnt;
    u8* ptr;
    u8 sadd;
} gEepromTypeDef;

3. 写数据
EEPROM_WriteByte(sub);
    while (cnt --) {
        EEPROM_WriteByte(*ptr);
        ptr++;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while((I2C_GetITStatus(I2C1, I2C_IT_STOP_DET)) == 0);
    gEeprom.ack = true;
    gEeprom.busy = false;
    EEPROM_WaitEEready();
    return true;

4. 读数据
u8 i, flag = 0, _cnt = 0;
    for (i = 0; i < gEeprom.cnt; i++) {
        while(1) {
            //Write command is sent when RX FIFO is not full
            if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STATUS_FLAG_TFNF)) && (flag == 0)) {
                I2C_ReadCmd(I2C1);
                _cnt++;
                if (_cnt == gEeprom.cnt)
                    flag = 1;
            }
            //Check receive FIFO not empty
            if (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STATUS_FLAG_RFNE)) {
                gEeprom.ptr[i] = I2C_ReceiveData(I2C1);
                break;
            }
        }
}

5. 结果

网友A(2023-11-24):
这个是软件模拟I2C还是硬件模式的I2C?

网友B:
模拟的i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