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助怎样修改电路增大输出能力

楼主(2023-10-10):
直流载波电路,直流电压14V 载波信号幅值1v。

现在问题是:
箭头所示的电阻R10 如果增大到100欧姆以上  接收信号会比较好 没有毛刺  但是输出电源能力就很弱了 带不动负载。
如果电阻减少到30以下 电源输出能力好了,但是接收数据会出现很多毛刺,导致数据接收有错误。
通过示波器查看,发现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将电源幅值拉低,当降压大于信号幅值就会稳定。
我自己模电能力很差  **可以有人指点一二,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怎样可以使这个电阻小还能保持信号良好。

数据错误的时候 其实也不能算是个毛刺  大家看下示波器  正确的数据很长 错误数据变很短12v后面又接了一个dcd电路,将12v降为5v 负载除了单片机本身那一点点主要就是12v还输出出去给其他设备供电了,其他设备我用功率电阻模拟的,大概有12v 200MA
----------
改动汇总:(每个改动都是控制单一变量 每次都测试3遍 判断依据是示波器是否还存在错误数据波形)
在电阻100欧姆且不加负载的情况下 不管多久都不会出现一个错误波形。
1 R10改为电感 10uh 1mh 10mh 20mh 都试过了 问题依旧
2 R10改为二极管试过了 问题还有 但是有所改善(错误波形减少一些,看来反向阻隔是有效果的)
3 在整流桥后面加了10K 100K 下拉到地试过了 没有效果(更换二极管下测试)
4 将C22换到R10前端,完全收不到了,将C22后端增加大的电解电容470uf 没有效果

网友A:
换为电感或二极管试试

@量子纠缠 :电压不同,电阻是要作相应改动的.用示波器测下各处波形看看.
@LcwSwust :这个地方我以前改过5v 改了之后信号就收不到了 所以又改回现在的样子了
@xmar :初步测试了1mh 和 20mh 信号还是有毛刺 后面再多次几次
@量子纠缠 :电感至少10mH或更高。或多个LC滤波器级联。
@量子纠缠 :这样吧,优先保证电源输出能力,然后详细研究一下信号毛刺.比如调整Q8附近电路,比如R44\R47我觉得应接5V才好,利于Q8工作点的稳定.
换电感100uh试过 接二极管4148也试过 都不行 跟接了0欧姆一样信号不好

网友B:
可以试试拆除C22

@lfc315 :初步测试 电容改过1nf 和22nf 没有明显效果 改到R10前端也没有效果。
@量子纠缠 :那你应该把电容放到R10的另一边,同时调整电容量(一般是改小)。
试过 以前的时候就是不带C22 毛刺更多 加上之后 毛刺会少

网友C:
串联这种电感。两组线圈串联:出脚对角线连接、另外对角线出脚对外连接。

网友D:
可以试试用7812或uA7812,也是正三端稳压器,不过是TO-220封装,体积大些,输出也是电压12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A。

网友B:
Q8那1级的供电及偏置,感觉应该从5V电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这种电感。两组线圈串联:出脚对角线连接、另外对角线出脚对外连接。 ...

你的意思是用共模电感 4个绕组串联  感量增大4倍后替换R10是吗?

网友E:
楼上说了,把R10换成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8那1级的供电及偏置,感觉应该从5V电源取。

这个地方我以前改过5v 改了之后信号就收不到了 所以又改回现在的样子了  我也觉着应该上拉到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我以前改过5v 改了之后信号就收不到了 所以又改回现在的样子了  我也觉着应该上拉到5v   ...

元件参数也要变动。
也可以试试在目前基础上,把78L12换成低压差的LDO芯片。

网友B:
可能是78L12在信号波动时,压差在足够/欠缺之间波动,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来回切换,干扰到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了,把R10换成二极管

换了二极管  偶尔能通信成功 但是数据误码率高  需要多次重发  这个办法有些效果  我再详细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78L12在信号波动时,压差在足够/欠缺之间波动,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来回切换,干扰到了信号。 ...

好的  我手头只有78M12  我测一下试试

网友F:
你把12V改成15V试试

@量子纠缠 :载波是15v 写错了
@btiger2000 :输入是14v 载波是12v整流桥降了1v
@量子纠缠 :7812的输入改成15V,12V输入7812根本不能稳定工作
你的意思是 去掉7812 改为直连?

网友G:
这个图纸有没搞错了?

改过上拉到5v 信号没更好 反而更差了

网友G:
另外一端主机电路呢?

网友G:
不该选78L12
12V 是给啥东西供电的?负载会不会变化很大?一般是恒流供电不干扰通信。多余的供电旁路泄放掉,就浪费掉

12v接的dcdc降为5v使用 负载要给其他设备供电 我模拟时用的200欧姆功率电阻替代

网友H:
应该用一个管子来调制,输入信号用很小的功率即可。

网友I:
78L12似太保守

我做了个实验 直接把7812去掉了 然后进出短路 15v直接到后面反正也能用 这样就排除了7812的影响 实际效果 电流确实大了一点 但是还是会不断需要重发多次才能发对

网友J:
收入输出价格大容量的点解电容

网友J:
电解  或者  薄膜  或者MLCC

试过了 加个470uf 有变化 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K:
从示波器波形来看,所谓的数据错误波形产生的原因应该是数据的发送延迟了40ms才有正确数据,本人认为与R10的关系不大,接收数据电路参数要修改或调整,去掉这个延迟波形

@量子纠缠 :微分触发产生第一个信号波形,延时之后才有输出波形
@量子纠缠 :R40/C20为微分,SN和5V为电平位移,以C19和C15为中心的RC电路为延时
@量子纠缠 :你这个电路使用了微分和延时电路,还有电平位移电路,这三点可能是你产生如此波形的原因
您好 硬件电路应该产生不了40ms这么大的延时吧 错误波形是没有发送成功 然后 又重发才发对了 有时候错误波形会有连续好几个 重发很多次

网友L:
按道理LDO不应该是UF电容吗   我就随便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