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的高分辨率定时器HRTIM适用于什么场景啊?

楼主(2023-10-10):
跟普通定时器使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HRTIM可以产生多达10路高分辨率信号,适用于数字电源、照明、电源耗材、太阳能逆变器和无线充电等应用场合。此外,它也可以作为通用目的,通过时序控制单元和各种外部事件的配合,可以产生各种信号PWM,相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