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时钟选择

楼主(2023-10-10):
LKS MCU CAN 通信推荐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但PLL仅支持4MHz晶振,是否可以直接使用48M 80M 或 96MHz晶振作为系统主时钟,硬件设计上有没有特殊设计要求,软件上除了影响主时钟,会不会有其它影响

网友A:
是这样的,外部时钟模块只支持4M到8MHZ的外部晶振。如果使用非4MHZ晶振就无法使用PLL倍频,但可以直接将主时钟选择外部晶振不通过PLL倍频。
如果需要使用PLL倍频,比如CAN通讯,就必须要使用4MHz外部晶振,因为PLL是固定频率(24倍频),时钟可使用有源或者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外部时钟模块只支持4M到8MHZ的外部晶振。如果使用非4MHZ晶振就无法使用PLL倍频,但可以直接将主 ...

谢谢解答

网友B:
意思说的很明白了,要使用PLL的话,就只能使用4MHz的外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