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题:外设控制寄存器怎么与库函数对不上?

楼主(2023-10-10):
M058S的手册截图如上所示,外设的寄存器配置都在IPRSTC2上,在对应的控制位写1对应的模块复位。
而对应的最新版的库函数中怎么操作的是IPRSTC1啊
哪位大佬给解释一下,这个操作没看懂。

网友A:
可能是硬件差异导致的吧

网友A:
仔细研究硬件文档和库函数文档,并通过调试和测试来确定正确的使用方法和映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件差异导致的吧

这就是这个单片机的手册与对应的库函数啊。。

网友B:
左移24,再右移24,最后就又折腾回去了,代码编写的花招,忽悠人的。

网友B:
直接使用库函数不用担心,编译阶段就又还原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