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脱离IDE实现GEEHY-LINK下载功能

楼主(2023-10-10):
背景
GEEHY-LINK是一款仿真与编程为一体化的开发工具,可以在keil等集成开发环境下对APM32全系列MCU产品进行在线调试仿真,并且支持全速运行、单步调试和断点设置等各种调试方式。
GEEHY-LINK是需要配合keil等IDE使用的,也就是手头上要有项目源代码工程。但在实际开发调试过程中,有时只拿到一个bin或hex文件,又或者要在一台没有安装IDE的电脑上进行烧录,这时就十分不便了。
有没有方法可以脱离IDE,直接用GEEHY-LINK下载bin和hex文件到目标芯片呢?答案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独立的上位机软件就可以解决。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GEEHY-LINK正面图

GEEHY-LINK正面图
              图1 GEEHY-LINK

基本功能
在介绍上位机之前,先简单描述一下GEEHY-LINK的功能和参数:
  • 输入电压:5V,输入电流:≥500mA;
  • 输出电压:3.3V,输出电流:≤350mA;
  • 支持Windows 7/8/10/11操作系统,即插即用,无需驱动;
  • 支持APM32全系列MCU代码编程;
  • 支持SWD和JTAG方式编程;
  • 操作按键可为目标板供电;
  • USB高速通讯接口,提供供电电源。

硬件接线
既可以根据GEEHY-LINK仿真器的引脚定义(图2)与目标板的引脚引定义进行点对点的接线(图3),也可以使用配套的20PIN排线与目标板进行直插式连线。

引脚定义图

引脚定义图

接线指引图

接线指引图
                图2 引脚定义                                        图3接线指示图

上位机操作
简单描述一下操作过程:
  • 使用USB数据线与电脑端进行连接,成功连接后电脑端会弹出名为“DAPLINK”弹窗;
  • 关闭弹窗,打开上位机软件对基础功能进行设置,演示所用开发板是极海APM32F407IGT6,故而其系列选择“Geehy”;型号选择“APM32F407IG”。配置完成后点击【连接】按钮确保设备与上位机已成功连接,此时上位机会显示“连接就绪”;
  • 设备与上位机连接成功后,选择【下载】按钮,会显示正在烧录文件,同时待进度条完成即代表烧录成功并会显示烧录成功;
  • 复位与下载功能;选择【复位】按钮,成功复位后会显示复位成功;选择【擦除】按钮,成功擦除后会显示擦除成功。

上位机界面

上位机界面
             图4 上位机界面
注意:GEEHY-LINK并不能直接连接上位机,需更新固件后方才可以成功与上位机连接,如有需要可以点击下方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42627130226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4262713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