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针对M058LDN的晶振接口电容,有哪些需要考虑?

楼主(2023-10-10):
针对M058LDN的晶振接口电容,有哪些需要考虑?

网友A:
接口电容会影响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合适的电容值可以确保晶振的频率波动最小化,从而保证设备的时钟信号精度。

网友B:
负载电容、串联电阻等

网友C:
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和气压等会影响晶振的频率和稳定性。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补偿或校正。

网友D:
电源去耦、封装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