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UART0的半双工通信模式是什么?

楼主(2023-10-10):
N76E003的UART0的半双工通信模式是什么?

网友A:
半双工通信是指数据可以沿两个方向传送,但同一时刻一个信道只允许单方向传送,因此又被称为双向交替通信。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的半双工。

网友B:
在半双工模式下,串行数据由RXD脚进行收发,而TXD脚用于产生移位时钟。数据的最低位被最先发送或接收,波特率设置为[速率]。

网友C:
半双工就是不能同时收发数据

网友D:
通信信道的每一段都可以是发送端,也可以是接收端。但同一时刻里,信息只能有一个传输方向

网友E:
同一条线 收发都可以 但是不是同时的

网友F:
半双工那就是数据线是同一根线 所以收发必须要分时进行

网友G:
不能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必须轮流交替地进行

网友H:
单工通信是指只支持单向通信,你只能听,不能发;半双工通信是指可以双向通信,但不能同时

网友I:
由于半双工的数据都是在一条线路上实现的 所以接收和发送方不能同时占用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