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S系统内核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23-10-10):
如题,左边的是一个示例,基于了寄存器的配置了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另外一个是采用库函数的示例,仔细查看,这三个变量是系统头文件中的变量。
采用库函数那个好像没涉及这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的用处是什么呢,如果不去调整它,会影响吗,为何左边这个示例中调整了它,有什么用意?

网友A:
更新内核时钟用的吧。

网友A:
只看库函数的示例吧,跳过这个寄存器的,头大。

网友A:
库函数的有的看不懂不要紧,基本上都可以用,除非遇到问题了,再找寄存器的替代。

网友B:
你可以对比一下默认情况是什么,根据我的经验应该多余的一个操作,默认的系统配置应该就是这三个值,所以,左边这个寄存器示例中的三个系统变量设置应该是多余的,默认的就是这三个值。你可以看看,以前我注意过这个细节。

网友C:
内核时钟和我们平时说的时钟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D:
内核时钟的精度一般是不是都不高呢

网友E:
内核时钟可以有多少种选择呢

网友F:
可以针对不同的配置通过io的输出进行确定

网友G:
在调试的时候完全不用这么多的顾虑 想知道有什么用 完全可以配置完成之后观看效果

网友H:
手册上有没有写默认的配置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