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中断

楼主(2023-10-10):
dsPIC的ADC组中断ADCInterrupt代码如下: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ADCInterrupt(void)
{
        AdcParams.Count += 0x0001;
        if(AdcParams.Count > 833)
        {
                AdcParams.Count = 0x0000;
                AdcParams.Ic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IcAccumulate,833);
                AdcParams.IcAccumulate = 0;

                AdcParams.Ib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IbAccumulate,833);
                AdcParams.IbAccumulate = 0;

                AdcParams.Ia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IaAccumulate,833);
                AdcParams.IaAccumulate = 0;

                AdcParams.Uc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UcAccumulate,833);
                AdcParams.UcAccumulate = 0;

                AdcParams.Ub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UbAccumulate,833);
                AdcParams.UbAccumulate = 0;

                AdcParams.Ua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UaAccumulate,833);
                AdcParams.UaAccumulate = 0;

                AdcParams.Uout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UoutAccumulate,833);
                AdcParams.UoutAccumulate = 0;

                AdcParams.TemperatureOrigin = __builtin_divud(AdcParams.TemperatureAccumulate,833);
                AdcParams.TemperatureAccumulate = 0;
                SysTime.AdMs100 = 1;

        }
        else
        {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0;
                if(AdcParams.siAdTemp1 > AD_BASE)
                {AdcParams.Ua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else{AdcParams.Ua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1;
                if(AdcParams.siAdTemp1 > AD_BASE)
                {AdcParams.Ub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else{AdcParams.Ub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2;
                if(AdcParams.siAdTemp1 > AD_BASE)
                {AdcParams.Uc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else{AdcParams.Uc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3;
                if(AdcParams.siAdTemp1 > AD_BASE)
                {AdcParams.Uout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else{AdcParams.Uout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4;
                AdcParams.siAdTemp2 = AdcParams.siAdTemp1;
                if(AdcParams.siAdTemp1 > AD_BASE)
                {AdcParams.Ia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else{AdcParams.Ia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5;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6;
                if(AdcParams.siAdTemp1> AD_BASE)
                {AdcParams.Ic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else{AdcParams.Ic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AdcParams.siAdTemp1 += AdcParams.siAdTemp2;
                if(AdcParams.siAdTemp1 > AD_BASE)
                {AdcParams.Ib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else{AdcParams.Ib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AdcParams.siAdTemp1 = ADCBUF7;
                AdcParams.siAdTemp1 += 2048;
                AdcParams.TemperatureAccumulate += AdcParams.siAdTemp1;
        }

        IFS0bits.ADIF = 0;   //清AD中断标志位
    return;

}

楼主:
TAD=1us,采集时间为1TAD,转换时间为14TAD.代码如下:
ADCON3bits.SAMC = 1;
ADCON1bits.SSRC = 7;

楼主:
ADCON2bits.SMPI = 7; 每8次转化完成中断
我算出来的约100ms进行一次计算,但是ADCInterrupt这种组中断会响应所有ADC中断要求,那么AN8~AN15所有的中断会同时触发吗,算出来的100ms是对的吗?

网友A:
你用的具体是dsPIC的哪个系列哪个型号。

楼主:
dsPIC30F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