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能否详细解释STM32库函数中的回调函数?

楼主(2023-10-10):
能否详细解释STM32库函数中的回调函数?

网友A:
就是给函数传一个函数进去

网友B:
回调函数是一种在特定事件发生时被调用的函数。在STM32库中,这些回调函数通常由HAL(硬件抽象层)库或中间件库(如FreeRTOS)提供。这些回调函数允许你在特定事件(如定时器溢出、串口接收到数据等)发生时执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C:
回调函数是指 使用者自己定义一个函数,实现这个函数的程序内容,然后把这个函数(入口地址)作为参数传入别人(或系统)的函数中,由别人(或系统)的函数在运行时来调用的函数

网友D:
C语言中,被调函数通常以函数指针(指向对应函数的入口地址)的形式出现

网友E:
实现函数调用中,函数调用了“调用函数”,再在其中进一步调用被“调用函数”

网友F:
回调函数主要结构有三部分组成:主函数、调用函数和被调函数。

网友G:
当发生某种事件时,系统或其他函数将会自动调用你定义的一段函数

网友H:
函数是你实现的,但由别人(或系统)的函数在运行时通过参数传递的方式调用,这就是所谓的回调函数。

网友A:
就把函数当参数传进函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