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电阻终端与信号完整性的小知识

楼主(2023-10-10):
PCB电路电阻端接的可缓解信号的反射,避免信号冲击、振铃等失真,I/O接口和内存接口的数据速率等影响信号质量的问题,必须在电路设计的时候进行阻抗匹配。
实际电路由发送端、连线和接收端共同组成的,很难做到链路的阻抗一致性。为保证信号完整性,可采用如下常见的端接方式:并联端接、串联端接、戴维宁端接和RC网络端接等。
    A.并联终端终端电阻(RT)等于线路阻抗并尽可能靠近负载放置,可保证阻抗连续性,可能影响上升沿。
B. 戴维南终端   可作为并行终端方案的替代方案,终端电阻被分成2个独立的电阻,上拉和下拉电阻均可吸收反射,不足是存在直流功耗
C.并联终端
相当于线路阻抗的终端被放置在偏置电压的路径上,实现较方便可提供一定驱动能力,直流功耗较大
D. RC端接
并联电阻下接电容,可降低直流功耗,不足是可能影响信号上升时间。

此外还可采用差分、二极管等方式,可结合实际电路综合考虑。

网友A:
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

楼主:
作PCB时需要用到  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B:
信号完整性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是的   也比较麻烦   需要仿真分析

网友C(2023-11-23):
这个仿真有用吗

楼主:
通过相关的仿真系统进行设计,可有效的解决高速设计中各种问题,将后续PCB设计的风险降到最低。

网友C:
是不是在引脚出来串个电阻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