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子产品高低温老化

楼主(2023-10-10):
我们产品都是在SMT后组装好

步骤1.  高温75°C ,持续24小时, 在设备不通电状态  。
步骤2.  接着再-30~75°C 高低温循环老化72小时,设备通电状态下。

步骤2:很好理解,高低温老化测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质量保证手段。

但请问步骤1 ,有什么用处? 是否可以不要这步骤,或者说这步骤没必要?
大家产品都是怎么高低温老化的?

电子产品老化相关资料及标准

                   tyw  注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下不来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去油香收

网友C:
步骤1,是高温保存。
步骤2,是高低温使用。

网友C:
如果设备内部有发热较大的部件,步骤1与步骤2还是有不同的。

网友D:
找找业内相关标准,一般是有规定的。

网友E:
高温是对箱体内部烘干,减少空气湿度,防止后续高低温有露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温是对箱体内部烘干,减少空气湿度,防止后续高低温有露水

湿度低了易产生静电

网友G:
低温-40度时,会有冰块。我倒认为这和实际应用环境更接近。不知各位怎么理解?——难道为了能过高低温试验,某些环节存在掩耳盗铃的嫌疑就可以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温是对箱体内部烘干,减少空气湿度,防止后续高低温有露水

两台不同设备
步骤1 是一台约2立方左右的仅高温设备
步骤2 是一台约6立方左右的高低温设备

网友H:
这两项都是可靠性试验的常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