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库中回调函数一般在哪些场景中使用?

楼主(2023-10-10):
STM32库中回调函数一般在哪些场景中使用?

来自 2楼

网友A(2023-12-03):
STM32里的 回调函数 ST软件设计人员留给用户的函数接口,主要是初始化回调函数和中断响应回调函数。

因为初始化会根据具体应用五花八门,设计人员没法包办;
中断处理函数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库顶多帮我们做做标志的清除,具体的实现函数只能让用户完成,所以就事先为STM32用户留下了回调函数接口,具体内容由用户具体填写。

网友B(2023-10-10):
中断处理、设备状态变化

网友B:
设备操作指令、周期性任务,总的来说,STM32库中的回调函数可以用于处理各种预设事件,以便在事件发生时执行特定的操作。这种机制使得代码更加模块化、可重用,且能有效地降低功耗和计算开销。

网友C:
响应中断或事件

网友D:
设备操作指令、周期性任务

网友E(2023-11-21):
回调函数一般都是为了判断函数执行是否OK了的啊

网友F:
这种场景?全局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G:
判断的时候会用到,判断数据是否执行正确等等

网友H:
你说的回调函数好像在操作系统里用的比较多了

网友I:
大概是WiFi,蓝牙这种有回调函数吧

网友J:
啥场景都可以啊,只要愿意使用就可以

网友K:
任务的操作会用到回调函数的

网友L:
我理解就是带操作系统的这种应用场景都会用到

网友M:
是为了判断这个函数是否执行正确,所以只要需要验证这个函数是否正确执行,就需要用到回调函数的

网友N:
场景很对啊,判断,操作系统,比如RTT这种

网友O:
中断、定时使用

网友P:
一般都是在中断或者一些需要知道函数返回数据的时候,用得到回调函数

网友Q:
中断用的很多

网友R:
在一些中断服务程序中,会使用回调函数来处理中断。这样可以将中断处理逻辑与主程序分离,使得主程序更加清晰简洁。

网友S:
在STM32库中,回调函数主要应用于处理各种预设事件。比如设备操作指令和周期性任务等,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就会执行相应的回调函数以进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T:
发生中断时,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处理中断事件。

网友U:
在STM32的定时器操作中,也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处理定时器事件。

网友V:
在一些场景下,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特定操作,如数据处理、算法实现等。回调函数可以在此处发挥作用,用于实现这些操作。

网友W:
当调用程序发出对回调函数的调用后,它并不会等待函数执行完毕,而是立即返回并继续执行其他操作。只有当被调函数执行完毕后,它才会通过某种方式通知调用程序:函数调用已经结束。

网友X:
STM32的USB设备操作中,通常会使用回调函数来处理USB设备的事件

网友Y:
串口接收或发送中断发生时

网友Z:
回调函数在STM32库中可以用于处理各种预设事件,以便在事件发生时执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AA:
当系统收到指令后,也可以调用回调函数,完成该指令要求的操作。

网友AB:
在STM32系统中,一些外设或模块可能会发生一些事件,如按键、传感器读数、通讯连接状态等。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可以通过设置回调函数来通知上层应用进行处理。

网友AC:
回调函数具有基于事件的触发特征,这意味着只有当特定事件发生时,对应的回调函数才会被执行。

网友AD:
STM32库函数确实使用了回调机制。

网友AE:
在定时器/计数器触发后,可以通过回调函数将定时器/计数器的计数值传递给上层应用,以便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AA:
在STM32的网络操作中,也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处理网络事件。这样可以将网络事件的处理逻辑与主程序分离,使得主程序更加清晰简洁。

网友AF:
回调函数在执行过程中与调用程序是并行的。

网友AG:
可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来进行计时、滤波、冲击响应等操作。在这些操作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置回调函数来通知上层应用进行处理。

网友AH:
中断回调函数用于处理这些事件或条件,例如清除中断标志、执行后续操作等。

网友AI:
STM32库中的回调函数还可以用于处理各种预设事件,以便在事件发生时执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AJ:
通常,它用于在中断期间或某些函数需要知道返回数据时获取回调函数

网友AK:
我知道这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场景将与操作系统一起使用

网友AL:
在嵌入式系统中,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实现任务调度。例如,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实现周期性的任务调度,或者在特定事件发生时执行特定任务。

网友AM:
定时器溢出或定时器中断发生时,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响应中断事件。

网友AN:
回调函数通常用于确定函数执行是否正常

网友AO:
任务的操作将使用回调函数

网友AP:
在STM32的DMA操作中,通常会使用回调函数来处理DMA传输完成后的操作。这样可以避免在DMA传输过程中进行复杂的操作,提高系统的实时性能。

网友AQ:
当设备状态发生变化时,回调函数可以检测到此变化,并对其做出响应。

网友AR:
这种场景将在全局范围内使用

网友AS:
回调函数是一种常用的编程技巧,可以用于处理各种事件和中断。

网友AT:
产生间断时,可以利用回调函数来处置间断变乱。

网友AU:
中断处理,设备状态改变

网友AV:
当定时器周期性中断发生时,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响应中断事件。

网友AW:
stm库函数确切利用了回调机制。

网友AX:
STM32的开发者预留了只有函数定义而无具体内容的空回调函数,或者是只定义了一些基于各类事件的函数指针。

网友AY:
在按键事件发生时,可以通过回调函数将按键的按下和释放信息传递给上层应用,以便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AZ:
可以使用回调函数来实现定时器的延时功能。

网友BA:
在stm的定时器操纵中,也可以利用回调函数来处置定时器变乱。

网友BB:
在进行判断时,将使用它来确定数据是否正确执行,等等

网友BC:
当特定事件或条件发生时,如定时器到期、串口接收数据、ADC转换完成等,系统会自动调用相应的中断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