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库中回调函数一般如何处理设备操作指令?

楼主(2023-10-10):
STM32库中回调函数一般如何处理设备操作指令?

网友A:
设备操作指令?是指操作流程吗

网友B:
通过回调函数来处理设备操作指令可以提供一种灵活且高效的方式,以响应特定事件并执行相应的操作。它允许你在事件发生时动态地执行自定义的代码,从而实现对设备进行精确控制的目的。

网友C:
这个指令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D:
通过回调函数来处理设备操作指令可以提供一种灵活且高效的方式,以响应特定事件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E(2023-11-21):
一般的回调函数需要被注册的,然后才能正常使用哈

网友F:
用户需要定义一个回调函数,该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根据设备操作的要求而定。回调函数应该包含设备操作的具体逻辑。

网友G:
在设备操作期间,主程序通常会进入一个循环,等待设备触发特定的事件。

网友H:
通过轮询设备状态寄存器、中断或其他机制来实现操作设备指令的

网友I:
当设备触发特定事件时,库会调用事先注册的回调函数。

网友J:
直接调用就好了,回调函数会被传递相应的参数,从而进行设备操作。

网友K:
感觉就是个子函数,也不用太过纠结如何调用的吧

网友L:
在回调函数中,用户可以根据传递的参数执行相应的设备操作指令。这可能涉及读取或写入寄存器、发送或接收数据等操作。

网友M:
回调函数执行完设备操作后,可以返回相应的结果或状态给库。这样库可以根据返回值进行后续的处理或决策。

网友N:
一般来说,回调函数处理设备指令,这些操作都是全局变量来传递的

网友O(2024-04-08):
库函数不需要先注册回调吧

网友P(2024-07-16):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Q: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