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GPIO测试篇

楼主(2023-10-10):
在MSPM0L1306开发板上配有一个RGB_LED,其电路如图1所示。
该电路的特点就是它不独占引脚资源,大大地提高了使用的灵活性,例如可将连接RGB_LED的短接子打开,从而控制外挂的设备,如图2和图3所示就是控制一个外挂的LED模块。
图1  RGB_LED电路

图2 点亮LED模块

图3 熄灭LED模块

此外,在开发板上还配有一个红色的LED,其电路如图4所示。
图4  LED电路

在例程的基础上要控制该LED,可通过配置界面来添加该器件所使用的GPIO口,并配置该GPIO口的输入/输出工作模式等,参见图5所示。
图5 配置GPIO口

随后,通过修改主程序即可达到图6的显示效果,其内容为:
intmain(void)
{
    int i,j;
    SYSCFG_DL_init();
    while (1) {
        delay_cycles(10000000);
        DL_GPIO_togglePins(GPIOA, DL_GPIO_PIN_0);
   }
}
6 控制LED

除了输出模式的测试,还可通过开发板上的按键来进行输入模式的测试,按键的电路如图7所示。
7  按键电路

S2LED1所用引脚的工作模式配置函数为: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GPIO_init(void)
{
    DL_GPIO_initDigitalOutput(GPIO_GRP_0_PIN_0_IOMUX);
    DL_GPIO_initDigitalInput(GPIO_GRP_2_PIN_14_IOMUX);
}

实现S2控制LED1的主程序为:

intmain(void)
{
    int i,j;
    SYSCFG_DL_init();
    DL_GPIO_setPins(GPIOA, DL_GPIO_PIN_26);
    while (1) {
        if(DL_GPIO_readPins(GPIOA, DL_GPIO_PIN_14)==0)
        {
               DL_GPIO_clearPins(GPIOA, DL_GPIO_PIN_0);
        }
        else
       {
               DL_GPIO_setPins(GPIOA, DL_GPIO_PIN_0);
       }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控制效果如图8所示。
图8  控制效果

这样,就基本解决了GPIO口的使用问题。

网友A:
楼主准备充分,那个外挂LED模块确实直观,比自带的LED直观多了,还可以方便的用万用表测量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