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技术分享】关于以太网丢帧问题的技术分享1-PCB跨层影响

楼主(2023-10-1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近期做以太网通讯相关的设计,使用的芯片是裕太YT8521SH-CA芯片,原理图如下:

最终PCB设计出来,网口通讯丢帧高达35%,这可让我一筹莫展,一般情况下不应该丢帧这么严重。下面经过我不断的排查以及咨询相关方后,找到问题点在于我的PCB布局,下面一起进行详细分析梳理,**大家尽量规避!
主要问题:以太网通讯线干扰问题,下面我详细展开分析一下:
首先,以太网RGMII通讯接口线如下:

对于以太网通讯来说,RGMII通讯线缆等长能够保证数据同时达到MCU从而保证信号响应,其实一般PCB设计时等长控制在5mil以内其实就算可以的,那我的干扰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看图我详细给大家说一下PCB上干扰源的来源:先上我的PCB布局图
正图

背图

红色的图片是正面以及电源层(正图),蓝色的图片是背面以及电源层(背图),而且都是以电源层面进行的参考讲述。
通过正图和背图可以看到RGMII通讯线路径经过了1.8V电源层和3.3V电源层,重点是背面通讯线是以电源层进行的参考设计,
他跨了1.8V和3.3V这个就是跨层布线了,跨层布线就导致传输信号收到干扰。当然正面相对好一点,主要是正面是以GND层
(没有显示出来)进行的参考相对好一些,所以高频信号布线一定不要跨层布线。

今天就先说这个问题,下次针对丢帧的其他细节再给大家分享!

网友A:
确实这个高频走线需要注意细节,就是对于不同参考层的影响是哪里来的?

网友B:
高频信号走线一定要固化参考层,避免参考层变化对高频信号的影响!

网友C:
你这是4层板?叠层没看到,还有一般都是地平面作为参考,还有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丢帧率是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4层板?叠层没看到,还有一般都是地平面作为参考,还有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丢帧率是怎么测的。 ...

丢帧频率是拿网口进行收发测试的,连续测试1小时看丢帧数量,我的是4层板,GND层我隐藏了,正面是GND参考,,主要是板子小,RGMII信号上下穿层导致参考面发生变化,问题发生

网友D:
35%的丢包率很高了。
不好我不搞硬件设计!
看着都头痛

网友E:
确实 高频信号走线一定要注意!

网友F:
严格来讲是跨平面而不是跨“层”
楼主后来改版验证了吗?

网友G:
找问题要找源头,要找根本原因。通常,要解决问题,可以从人机料法环等几方面进行分析。针对楼主的问题,人和法存在问题,机料环可以或略。

先说人的问题:
      楼主明知网络信号是高速电路,还要随意走线,网上有那么多人的经验可以学习,偏偏在layout之前不做功课,一定要等到撞墙了才愿意静下心来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且还找不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再说法即方法的问题:
      做事都要有正确的方法,方法错了,结果肯定不会好,楼主没有养成在做事前先必须确保方法是对的才下手的习惯,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了再说,如果碰巧结果对了,就以为自己水平高,结果不对就挠头找问题。

所以从这个项目中,楼主最应该总结的应该是方法,怎么样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其次才是pcb。

网友H:
楼主这个PCB干扰确实对于新手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找问题要找源头,要找根本原因。通常,要解决问题,可以从人机料法环等几方面进行分析。针对楼主的问题,人 ...

楼主听进了雷总的话:什么是不要想太多,先干再说。。。。

网友G(点评):
这么说是雷总害人不浅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