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哪位大佬有CH549触摸功能应用的实例

楼主(2023-10-10):
CH549触摸功能应用的实例,官方提供的包含CH549EVT中,
但这个实例只能检测到触摸时该IO端口的电压值,且这个电压变化的!
即手指一直放在触摸片上,这个电压也在 “触摸时(按下时)电压---初始电压(弹起时)---触摸时(按下时)电压---初始电压(弹起时)”不断变化,
而不是触摸时基本一个电压(可以在小范围内变动),弹起时(即不触摸时)一个电压。

各位大佬,我们在应用CH549的触摸功能,该如何解决上述的问题,使之与普通轻触开关的效果相同?

网友A:
您好,目前触摸按键一般都为电容式触摸按键,按下与松开的过程,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电压的不断变化。一般我们若要对这个过程处理,得到一个准确的触摸值,都需要算法去帮助实现。可以通过邮箱(lzs@wch.cn)和我具体说一下你的需求,可以考虑一下CH32V203系列。若是单纯用到触摸功能,CH32V203F6系列等应该同样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若是还需要用到其他资源,其他型号应该也有符合满足你的需求的。V203系列我们目前有对应的算法库可提供处理这一流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目前触摸按键一般都为电容式触摸按键,按下与松开的过程,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电压的不断 ...

刚好有可能需要V203的触摸库,老板想在高速风筒上面加触摸按键。方便的话发到我邮箱,7446328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