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详细解释一下CW32F030的参考电压源选择吗?

楼主(2023-10-11):
详细解释一下CW32F030的参考电压源选择吗?

网友A:
CW32F030的参考电压源选择包括4个选项:VDDA、ExRef、内置1.5V参考电压、内置2.5V参考电压。其中,VDDA是通过内部电源产生的,而其他三个选项则是通过芯片外部提供的。

网友B(2023-11-15):
稳定的参考电压源,推荐选用电池或者高性能的稳压源给VDDA供电

网友C:
看看手册说明书,有四路

网友D:
VDDA、ExRef、内置1.5V参考电压、内置2.5V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