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工作温度最高是多少?壳温大于100度会保护吗?

楼主(2023-10-11):
最近在做一个过载测试,测试过程中MCU会在温度大于100℃时PIN14,15,16停止输出PWM信号.想确认一下是不是MCU硬件保护了?

网友A:
一般都是85度吧

网友A:
具体看看手册里面写着

网友B:
STM8S003F3微控制器的工作温度最高为85°C。

网友B:
至于壳温大于100度是否会触发保护机制,这可能需要查阅具体设备的规格表或者相关文档来确定。

网友C:
STM8S003F3微控制器的工作温度最高是85度,

网友D(2023-11-21):
额,一般MCU也不能让其温度达到一百度啊

网友E:
应该是芯片烧坏掉了吧

网友F:
你这测试挺暴力啊,哈哈

网友G:
这个要算结温,根据热阻系数。

网友H:
大多数芯片是不支持这个高温的

网友I:
看看你芯片的可个工作的温度范围呗

网友J:
一百度的话一般芯片是受不了,估计是干死机了

网友K:
你其他外设好用么?还是都不好使了?

网友L:
这个无法判断,一般芯片要是保护了话,所有外设都不能好用了

网友M:
你直接用一个IO控制一个LED或者控制个啥,试试,看芯片是否正常运行呗

网友N:
感觉一百度的话,你能传出来的信号是不是就只能是蓝牙这种无线信号了

网友O(2024-04-08):
应该是温度太高保护了

网友P(2024-07-16):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