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芯片的RTC的PRL寄存器的值为什么无法显示

楼主(2023-10-11):
RTC_PRL寄存器的值为什么在Keil的调试中无法看到这个值的数值?一直显示是0,RCC_CNT的计数和中断都正常。

这是我的RTC的配置代码: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NVIC的配置:

void NVIC_RT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
}

网友A:
这个寄存器不能读吧

网友B:
您的程序可能存在错误,导致无法正确地访问PRL寄存器。

网友C:
寄存器访问权限问题吧

网友D:
应该是不允许读

网友E:
程序可能存在错误,导致无法正确地访问PRL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