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发送数据正常,但接受的不对

楼主(2023-10-11):
我现在利用示波器对SPI信号进行检测,目的是驱动lora芯片,但是现在发射时数据是正确的,但是返回的数据与手册不符合,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有干扰吗?

网友B:
硬件连接是否有误,任何错误的连接都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数据传输。

网友C:
如果时序不匹配,可能会造成数据的错误传输。

网友B:
虽然手册提供了标准的SPI协议,但不同的设备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例如,某些设备可能在特定的时钟边缘触发数据传输,而其他设备可能在另一个时钟边缘触发数据传输。因此,尽管你的设备在手册上看起来正常,但可能在实际传输中存在差异。

网友D:
发送时候正确,但是硬件接收后就不对吗

网友E:
数据引脚加上拉试试

网友F:
时序不匹配,就会造成数据的错误传输。

网友G:
返回数据是乱码还是其他数据呢

网友A:
时序看了吗

网友H:
返回数据的错误表现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规律性

网友I:
接收端的波特率和发送端的波特率相符合吗

网友J:
测试的环境干扰的厉害吗  这种现象是偶尔还是经常性的

网友K: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接收数据的方式呢

网友L:
将发送端和接收端对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M:
如果发送方向和接收方向不一致,就会导致接收数据不正确。

网友N:
在SPI通信中,主机与从机的时钟信号是同步的。如果它们的时钟悬空配置不同,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或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O:
检查外部电路是否存在问题,比如接地电阻和连接线是否良好

网友P:
信号不稳定或从机时钟相位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Q:
SPI 通信需要严格的时序控制,如果时序不匹配,可能导致接收数据错误。

网友R:
因为 SPI 是同步通信方式,通过 SCK 线程对齐数据传输

网友:
从机的波特率只与主机提供的CLK信号有关。

网友S:
SPI的数据传输格式包括数据的位长度、起始位、停止位等,需这些参数已经被正确配置

网友T:
传输速率过高

网友U:
通信失败或数据接收错误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是普通模式而没有对数据进行捕获。

网友V:
读取时序是否符合 SPI 协议规定

网友W(2023-11-10):
是否有发送接收冲突,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设备能够接收

网友T:
考虑是否存在电磁干扰或其他外部因素

网友X:
What are the error manifestations of the returned data and are there any patterns

网友Y:
如果时间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Z:
检查SPI的配置参数

网友AA:
SPI 接收数据时钟分频系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AB:
在读取SPI数据之前没有进行正确的初始化和配置。

网友AC:
MISO 和 MOSI 是否有相互干扰

网友AD:
如果定时不匹配,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E:
返回数据是乱码仍是其他数据呢

网友AF:
Is the interference in the testing environment severe? Is this phenomenon occasional or frequent

网友AG:
查抄外部电路是不是存在問題,好比接地电阻以及连接线是不是精良

网友AH:
试着交换发送方和接收方

网友AI:
发送时是正确的,硬件收到后是错误的吗

网友AJ:
接收端的波特率与发送端的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AK:
业主采用什么方式接收资料

网友AL(2023-12-10):
若是发送标的目的以及接管标的目的不同等,就会致使接收数据不精确。

网友AM(2024-01-23):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AN: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AO:
电流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