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使用中STM32MCU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笔记

楼主(2023-10-11):
假期回来,翻到以前在使用MCU时记录的遇到的问题文档,想来简单做一下分享。

    1. 在使用CubeMX 生成STM32F03C8T6的code后,调试的时候,会提示“ JLink Info: CPU could not behalted”

     这个问题提的解决方案是:HAL_MspInit()中的_HAL_AFIO_REMAP_SWJ_DISABEL;注释掉,换成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2. STM32 自锁如何解锁?调试的过程中会提示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

          首先看一下MCU的启动模式:

          简单的说,正常的芯片自锁,就是将Flash存储进行读写保护,使得不能运行程序。而我们的做法就是将Boot0置高,使程序从系统

存储器启动,找到芯片之后,重新往Flash 中下载一个正常代码,比如点灯程序,之后再换回Flash启动,芯片即可完成解锁。

  3. M系列使用的Flash是FLM,ARM7/ARM9使用的是flx。

  4. 使用STM32生成指定数目的脉冲个数

   STM32重复计数器,TIMx_RCR,当它的值是个非0值N时,计数器不再每次溢出时产生更新事件,而是当发生N+1次溢出时才产生更新事

件。如果RCR=0时,就是每次溢出都产生更新事件,那么当把单脉冲输出模式与RCR寄存器配合使用,就不难生成指定数目的脉冲个数。

此时脉冲个数为TIMx_RCR的值加1。

5. STM32上移植u8g2

  移植完编译的时候,会遇到Error6406E类错误,提示“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应该时RAM溢出1.在keil option里面的

编译优化选项,从level0调高到level1或2.将比较大的函数挂在数组定义成const,也就是放到flash里面。

6. keil5 中jlink选择芯片时,选错了Core怎么办?

  如果选错了,会出现Core flash失败。在项目文件夹中,删掉JlinkLog.txt和JlinkSettings.ini即可,然后在弹出的界面中重新选

择Core。

网友A:
FLM和FLX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默认情况下,STM32 会进行自锁吗

网友C:
JlinkLog.txt里边的内容可以手动更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linkLog.txt里边的内容可以手动更改吗

在这个文档是自动生成的 不需要手动更改

网友E:
一般情况下  程序是从系统的哪部分启动的呢

网友F:
自锁次数多了 会造成锁死的现象吗

网友G:
有没有遇到过生成的代码和实际硬件不匹配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