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变砖怎么办,dfu不识别了

楼主(2023-10-11):
我的sfc的数据改成了0xcc以后,芯片就用不了dfu了,电脑也没识别了,程序也下载不了,boot就不起作用了,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芯片是GD32F450ZGT6

网友A(2024-02-11):
可能是启动配置错误

网友B:
选项字节保护:某些选项字节可能被设置为只读或写保护,阻止了进一步的编程。

网友C:
芯片坏了?

网友D:
试着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