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在OLED上移植U8G2单色GUI

楼主(2023-10-11):
在自己做了一块板子上带有OLED,本次就准备在OLED上移植U8G2这个单色GUI,试试效果。
参考了网上一些资料,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移植过程。
主要移植如下:
首先下载U8G2的源码,将所有源码添加到工程中。
u8g2包含很多单色屏的驱动,文件名称格式是类是 u8x8_d_xxxxx.c 文件。
oled使用的是SSD1306驱动芯片,128*64分辨率,I2C接口。
所以必须包含他的驱动文件 u8x8_d_ssd1306_128x64_noname.c

楼主:
接着需要实现以下2个函数。等下初始化oled接口需要用到。
uint8_t u8x8_byte_hc32_hw_i2c(u8x8_t *u8x8, uint8_t msg, uint8_t arg_int, void *arg_ptr){    static uint8_t buffer[32];                /* u8g2/u8x8 will never send more than 32 bytes between START_TRANSFER and END_TRANSFER */    static uint8_t buf_idx;    uint8_t *data;    switch(msg)    {        case U8X8_MSG_BYTE_SEND:        data = (uint8_t *)arg_ptr;        while( arg_int > 0 )        {        buffer[buf_idx++] = *data;        data++;        arg_int--;        }            break;        case U8X8_MSG_BYTE_INIT:        /* add your custom code to init i2c subsystem */        break;        case U8X8_MSG_BYTE_SET_DC:        /* ignored for i2c */        break;        case U8X8_MSG_BYTE_START_TRANSFER:        buf_idx = 0;        break;        case U8X8_MSG_BYTE_END_TRANSFER:        HAL_I2C_Master_Transmit(&SSD1306_I2C_PORT, SSD1306_I2C_ADDR, buffer, buf_idx, HAL_MAX_DELAY);        break;        default:        return 0;    }    return 1;}uint8_t u8x8_gpio_and_delay(u8x8_t *u8x8, uint8_t msg, uint8_t arg_int, void *arg_ptr){    switch(msg)    {    case U8X8_MSG_GPIO_AND_DELAY_INIT:        /* Insert codes for initialization */        break;    case U8X8_MSG_DELAY_MILLI:        /* ms Delay */        SysTick_DelayTicks(arg_int);        break;//    case U8X8_MSG_GPIO_MENU_SELECT://        u8x8_SetGPIOResult(u8x8, /* get menu select pin state */ 0);//        break;//    case U8X8_MSG_GPIO_MENU_NEXT://        u8x8_SetGPIOResult(u8x8, /* get menu next pin state */ 0);//        break;//    case U8X8_MSG_GPIO_MENU_PREV://        u8x8_SetGPIOResult(u8x8, /* get menu prev pin state */ 0);//        break;//    case U8X8_MSG_GPIO_MENU_HOME://        u8x8_SetGPIOResult(u8x8, /* get menu home pin state */ 0);//        break;    default:        u8x8_SetGPIOResult(u8x8, 1); // default return value        break;    }    return 1;}
下面就是初始化函数
u8g2_t g_u8g2;void u8g2Init(u8g2_t *u8g2){    u8g2_Setup_ssd1306_i2c_128x64_noname_f(u8g2, U8G2_R0, u8x8_byte_hc32_hw_i2c, u8x8_gpio_and_delay);    u8g2_InitDisplay(u8g2);    u8g2_SetPowerSave(u8g2, 0);    u8g2_ClearBuffer(u8g2);}
然后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
  u8g2Init(&g_u8g2);
下面是测试绘图函数:
void draw(u8g2_t *u8g2){    u8g2_ClearDisplay(u8g2);    u8g2_SetFontMode(u8g2, 1); /*字体模式选择*/    u8g2_SetFontDirection(u8g2, 0); /*字体方向选择*/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nb24_mf); /*字库选择*/    u8g2_DrawStr(u8g2, 0, 20, "U");    u8g2_SetFontDirection(u8g2, 1);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nb30_mn);    u8g2_DrawStr(u8g2, 21,8,"8");    u8g2_SetFontDirection(u8g2, 0);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inb24_mf);    u8g2_DrawStr(u8g2, 51,30,"g");    u8g2_DrawStr(u8g2, 67,30,"\xb2");    u8g2_DrawHLine(u8g2, 2, 35, 47);    u8g2_DrawHLine(u8g2, 3, 36, 47);    u8g2_DrawVLine(u8g2, 45, 32, 12);    u8g2_DrawVLine(u8g2, 46, 33, 12);    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6x12_tr);    u8g2_DrawStr(u8g2, 1, 54,"u8g2 test by");    u8g2_DrawStr(u8g2, 60,64,"stmwooddata");    u8g2_SendBuffer(u8g2);}
最后看看实际效果。

网友A:
u8g2这个库跟lvgl是同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