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上电启动过程经验分享

楼主(2023-10-11):
一、概述
1、说明
每一款芯片的启动文件都值得去研究,因为它可是你的程序跑的最初一段路,不可以不知道。通过了解启动文件,我们可以体会到处理器的架构、指令集、中断向量安排等内容,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STM32作为一款高端 Cortex-M3系列单片机,有必要了解它的启动文件。打好基础,为以后优化程序,写出高质量的代码最准备。
本文以一个实际测试代码--START_TEST为例进行阐述。

2、整体过程概括
STM32整个启动过程是指从上电开始,一直到运行到 main函数之间的这段过程,步骤为(以使用微库为例):
①上电后硬件设置SP、PC
②设置系统时钟
③软件设置SP
④加载.data、.bss,并初始化栈区
⑤跳转到C文件的main函数

3、整个启动过程涉及的代码推荐阅读启动过程涉及的文件不仅包含 startup_stm32f10x_hd.s,还涉及到了MDK自带的连接库文件 entry.o、entry2.o、entry5.o、entry7.o等(从生成的 map文件可以看出来)。

二、程序在Flash上的存储结构
在真正讲解启动过程之前,先要讲解程序下载到 Flash上的结构和程序运行时(执行到main函数)时的SRAM数据结构。程序在用户Flash上的结构如下图所示。下图是通过阅读hex文件和在MDK下调试综合提炼出来的。

  MSP初始值        编译器生成,主堆栈的初始值
  异常向量表        不多说
  外部中断向量表      不多说
  代码段          存放代码
  初始化数据段       .
data
  未初始化数据段      .bss

加载数据段和初始化栈的参数
加载数据段和初始化栈的参数分别有4个,这里只讲解加载数据段的参数,至于初始化栈的参数类似。
  • 0x0800033c        Flash上的数据段(初始化数据段和未初始化数据段)起始地址
  • 0x20000000        加载到SRAM上的目的地址
  • 0x0000000c        数据段的总大小
  • 0x080002f4         调用函数_scatterload_copy

需要说明的是初始化栈的函数-- 0x08000304与加载数据段的函数不一样,为 _scatterload_zeroinit,它的目的就是将栈空间清零。

三、数据在SRAM上的结构
程序运行时(执行到main函数)时的SRAM数据结构

2023-9-26 16:25 上传

楼主:
四、详细过程分析
有了以上的基础,现在详细分析启动过程。

1、上电后硬件设置SP、PC
刚上电复位后,硬件会自动根据向量表偏移地址找到向量表,向量表偏移地址的定义如下:

调试现象如下:

看看我们的向量表内容(通过J-Flash打开hex文件)

硬件这时自动从0x0800 0000位置处读取数据赋给栈指针SP,然后自动从0x0800 0004位置处读取数据赋给PC,完成复位,结果为:

  SP =0x02000810
  PC =0x08000145

2、设置系统时钟
上一步中令 PC=0x08000145的地址没有对齐,硬件自动对齐到 0x08000144,执行 SystemInit函数初始化系统时钟。

3、软件设置SP

  • LDR   R0,=__main
  • BX   R0

执行上两条之类,跳转到 __main程序段运行,注意不是main函数, ___main的地址是0x0800 0130。

可以看到指令LDR.W sp,[pc,#12],结果SP=0x2000 0810。

4、加载.data、.bss,并初始化栈区
  •    BL.W     __scatterload_rt2

进入 __scatterload_rt2代码段。
  • __scatterload_rt2:
  •   0x080001684C06                  LDR         r4,[pc,#24]  ; @0x08000184
  • 0x0800016A4D07                 LDR         r5,[pc,#28]  ; @0x08000188
  • 0x0800016CE006                  B             0x0800017C
  • 0x0800016E68E0                  LDR         r0,[r4,#0x0C]

这段代码是个循环 (BCC0x0800016e),实际运行时候循环了两次。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读取“加载数据段的函数 (_scatterload_copy)”的地址并跳转到该函数处运行(注意加载已初始化数据段和未初始化数据段用的是同一个函数);第二次运行的时候,读取“初始化栈的函数 (_scatterload_zeroinit)”的地址并跳转到该函数处运行。相应的代码如下:

  • 0x0800016E68E0               LDR             r0,[r4,#0x0C]
  • 0x08000170   F0400301     ORR             r3,r0,#
  • 0x010x08000174
  • 0x080001784798                BLX              r3

当然执行这两个函数的时候,还需要传入参数。至于参数,我们在“加载数据段和初始化栈的参数”环节已经阐述过了。当这两个函数都执行完后,结果就是“数据在SRAM上的结构”所展示的图。最后,也把事实加载和初始化的两个函数代码奉上如下:

  •   __scatterload_copy:
  • 0x080002F4  E002              B              0x080002FC
  • 0x080002F6  C808             LDM           r0!,{r3}
  • 0x080002F81F12                SUBS         r2,r2,#4
  • 0x080002FA  C108             STM            r1!,{r3}
  • 0x080002FC2A00               CMP            r2,#0x00
  • 0x080002FE   D1FA             BNE            0x080002F6
  • 0x080003004770                 BX              lr
  • __scatterload_null:
  • 0x080003024770                   BX             lr
  • __scatterload_zeroinit:
  • 0x080003042000                  MOVS          r0,#0x00
  • 0x08000306  E001                 B               0x0800030C
  • 0x08000308  C101              STM               r1!,{r0}
  •   0x0800030A1F12                SUBS             r2,r2,#4
  • 0x0800030C2A00                CMP             r2,#0x00
  •   0x0800030E   D1FB             BNE              0x08000308
  • 0x080003104770                 BX                    lr

五、异常向量与中断向量表

这段代码就是定义异常向量表,在之前有一个“J-Flash打开hex文件”的图片跟这个表格是一一对应的。编译器根据我们定义的函数 Reset_Handler、NMI_Handler等,在连接程序阶段将这个向量表填入这些函数的地址。

  • startup_stm32f10x_hd.s内容:
  • N MI_Handler     PROC
  •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                          B       .
  •                          ENDP

在启动汇编文件中已经定义了函数 NMI_Handler,但是使用了“弱”,它允许我们再重新定义一个 NMI_Handler函数,程序在编译的时候会将汇编文件中的弱函数“覆盖掉”--两个函数的代码在连接后都存在,只是在中断向量表中的地址填入的是我们重新定义函数的地址。

楼主:
六、使用微库与不使用微库的区别

使用微库就意味着我们不想使用MDK提供的库函数,而想用自己定义的库函数,比如说printf函数。那么这一点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以printf函数为例进行说明。

1、不使用微库而使用系统库
在连接程序时,肯定会把系统中包含printf函数的库拿来调用参与连接,即代码段有系统库的参与。

在启动过程中,不使用微库而使用系统库在初始化栈的时候,还需要初始化堆(猜测系统库需要用到堆),而使用微库则是不需要的。
  • IF      :DEF:__MICROLIB
  •                  EXPORT  __initial_sp
  •                  EXPORT  __heap_base
  •                  EXPORT  __heap_limit
  •                  ELSE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LDR     R0, =Heap_Mem
  • LDR     R1, =(Stack_Mem+Stack_Size)
  • LDR     R2, = (Heap_Mem+Heap_Size)
  •                  LDR     R3, =Stack_Mem
  • BX      LR
  •                  ALIGN
  •                  ENDIF

另外,在执行 __main函数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完成“使用微库”情况下的所有工作,额外的工作还需要进行库的初始化,才能使用系统库(这一部分我还没有深入探讨)。附上 __main函数的内容:

2、使用微库而不使用系统库
在程序连接时,不会把包含printf函数的库连接到终极目标文件中,而使用我们定义的库。

启动时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之前论述的步骤1、2、3、4、5,相比使用系统库,启动过程步骤更少。

网友A:
main的地址是多少啊

网友B:
我们可以打开启动文件进行观看am

网友C:
这个上电启动的过程可以修改吗

网友D:
看着好复杂啊

网友E:
如果能有一个启动文件详解就好了

网友F:
微库和系统库的差别体现在哪里

网友G:
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如何才能观察到这个启动的轨迹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如何才能观察到这个启动的轨迹呢

是不是可以考虑观察汇编语言跳转的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