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解析STM32结构体对齐原理和设计原则与实现

楼主(2023-10-11):
引 言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结构体作为一种常见的数据组织方式,在内存中的布局方式对于程序性能和内存占用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单片机C语言中的结构体对齐原理、重要性,以及不同的对齐方式;并通过示例演示结构体对齐如何影响内存占用、访问性能,以及传输与存储。同时,还将关注STM32这样的嵌入式系统,讨论结构体对齐在STM32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如何进行不同对齐方式的设置。

结构体对齐原理
1、为什么需要对齐?
在计算机内存中,数据的存储通常需要按照一定规则进行,这被称为内存对齐。内存对齐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访问数据的效率,特别是对于硬件平台而言。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可能有不同的对齐要求。

2、不同的对齐方式
单字节对齐(Byte Alignment):每个数据类型从内存的任意地址开始存储,不需要对齐到特定字节边界。
双字节对齐(Half-Word Alignment):数据类型的变量必须从内存的偶数地址开始存储,即地址必须是2的倍数。
四字节对齐(Word Alignment):数据类型的变量必须从内存的4字节边界开始存储,即地址必须是4的倍数。

3、结构体对齐示例
下面的C代码示例演示了不同对齐方式在内存中如何存储一个简单的结构体。
  • #include <stdio.h>
  • // 结构体定义
  • struct Example {
  •     char a;
  •     int b;
  •     char c;
  • };
  • int main() {
  •     struct Example e;
  •     // 计算各成员的地址
  •     printf("Address of a: %p\n", &e.a);
  •     printf("Address of b: %p\n", &e.b);
  •     printf("Address of c: %p\n", &e.c);
  •     return 0;
  •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定义了一个名为Example的结构体,包含一个字符a、一个整数b和一个字符c。通过printf语句,我们可以查看不同对齐方式下各成员的地址。

该结构体在内存中存储的方式如下:

喜欢的读者可以自行打印确定printf的输出结果,观察不同的地址有何规律。

楼主:
4、结构体对齐的影响
(1)内存占用
结构体对齐可以影响内存的占用情况。考虑以下示例:
  • struct Example1 {
  •     char a;
  •     int b;
  •     char c;
  • };
  • struct Example2 {
  •     char a;
  •     char b;
  •     char c;
  • };

在示例1中,int类型需要四字节对齐,因此struct Example1的大小为4字节。而在示例2中,所有成员都是字符类型,无需对齐,因此struct Example2的大小为3字节,这突显了对齐规则如何影响内存占用。

(2)访问性能
结构体对齐还会影响访问性能。在访问一个结构体变量的成员时,如果成员没有正确对齐,可能需要多次内存访问操作,从而降低了访问速度。合适的对齐可以减少内存访问次数,提高程序性能。

(3)传输和存储

结构体对齐也会影响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当结构体作为数据包进行传输时,如果接收端和发送端的对齐方式不一致,可能需要进行字节序转换,以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这增加了编程的复杂性,因为程序员需要处理不同对齐方式可能导致的字节序问题。

下面是一个传输和存储的C代码示例,演示了在不同对齐方式下数据的传输和存储: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int.h>
  • // 结构体定义
  • struct SensorData {
  •     uint16_t sensor1;
  •     uint32_t sensor2;
  • } __attribute__((packed));  // 使用编译器指令取消结构体对齐
  • int main() {
  •     struct SensorData data;
  •     data.sensor1 = 0x1234;
  •     data.sensor2 = 0x56789ABC;
  •     // 数据存储到内存中
  •     uint8_t buffer[sizeof(struct SensorData)];
  •     memcpy(buffer, &data, sizeof(struct SensorData));
  •     // 模拟传输过程
  •     // 接收端假设数据是按照双字节对齐方式接收
  •     struct SensorData* receivedData = (struct SensorData*)buffer;
  •     printf("Received sensor1: 0x%04X\n", receivedData->sensor1);
  •     printf("Received sensor2: 0x%08X\n", receivedData->sensor2);
  •     return 0;
  •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定义了一个SensorData结构体,包含一个16位整数和一个32位整数。使用__attribute__((packed))编译器指令取消了结构体对齐,以确保数据在内存中是连续存储的。

然后,我们将数据存储到内存中,并模拟了传输过程。接收端假设数据是按照双字节对齐方式接收,但由于我们取消了对齐,需要进行字节序转换。

结构体对齐在STM32中的体现
1、外设寄存器对齐要求
在STM32这样的嵌入式系统中,外设寄存器通常要求双字节或四字节对齐,以确保寄存器的访问性能和正确性。不满足对齐要求可能导致未定义的行为或性能问题。
在STM32中,可以使用编译器指令来实现对齐设置。例如,在Keil工程中,可以使用__align()指令来指定对齐方式。例如,要将一个结构体成员对齐到4字节边界,可以这样定义:
  • struct Example {
  •     char a;
  •     int b;
  •     char c;
  • } __attribute__((aligned(4)));

2、内存池分配
在嵌入式系统中,经常使用内存池来分配内存。内存池分配会确保分配的内存块是按照对齐要求进行的,以满足处理器的要求。这可以防止未对齐内存访问,提高代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STM32中,常用的内存池分配库如FreeRTOS提供了对齐设置的选项,以确保分配的内存块满足处理器的要求。

3、DMA操作
嵌入式系统中常常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进行数据传输。DMA操作通常要求数据缓冲区是双字节或四字节对齐的。不满足对齐要求可能导致DMA传输失败或性能下降。

在STM32中,配置DMA时可以使用寄存器来设置数据对齐方式,以确保DMA传输的正确性和性能。

结 论
总之,作为嵌入式工程师,我们在编写代码时,需要根据目标硬件平台的对齐要求。

网友A: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字节对齐方式?

网友B:
数据结构(尤其是栈)应该尽可能地在自然边界上对齐

网友C:
如果嵌套了结构体的情况,嵌套的结构体对齐到自己的最大对齐数的整数倍处,结构体的整体大小就是所有最大对齐数(含嵌套结构体的对齐数)的整数倍。

网友D:
这种对齐方式不需要我们自己进行配置是吗

网友E:
第一个成员在与结构体偏移量为0的地址处。

网友F:
结构体总大小为最大对齐数(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对齐数)的整数倍

网友G:
为了访问未对齐的内存,处理器需要做两次内存访问;而对齐的内存访问仅需要一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