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嵌入式系统中,有哪些存储器类型?

楼主(2023-10-11):
在嵌入式系统中,有哪些存储器类型?

网友A:
ROM、Flash、RAM应该是最常见的吧

网友B:
EEPROM经常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OM、Flash、RAM应该是最常见的吧

确实这几种比较常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OM、Flash、RAM应该是最常见的吧

ROM、Flash、RAM都是作用区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M、Flash、RAM应该是最常见的吧

这几个确实是经常用到的,而且很方便操作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337512-1-1.html

网友E:
跟是不是嵌入式系统没有关系吧 还不就是那几种?

网友F:
按用途存储器可分为主存储器(内存)和辅助存储器(外存),也有分为外部存储器和内部存储器的分类方法

网友G:
RAM,SRAMS,DRAM,ROM,PROM,EPROM,EEPROM,闪存(Flash)

网友H:
构成存储器的存储介质,目前主要采用半导体器件和磁性材料

网友I:
ram  rom  flash  eeprom等等  都一直在用

网友J:
现在的flash都分了好多种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