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EEPROM在进行擦除操作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23-10-11):
EEPROM在进行擦除操作时,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擦除操作一次必须擦除一个扇区

网友B:
在进行擦除操作之前,必须将目标扇区的数据备份,以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B:
对EEPROM的操作前,应清WDT,保证操作期间不溢出。

网友C:
擦除和写操作只能同时进行一个

网友D:
在擦除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关闭其他中断呢

网友E:
一定要进行适当的延时 否则会擦除失败

网友F:
eeprom的擦除和flash的擦除是不是 一样的呢

网友G:
关键就是时序 一定要跟要求相符合

网友H:
还需要保证供电电压的稳定性 纹波系数不能太大

网友I:
在擦除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确保时钟的稳定性啊

网友J(2025-08-30):
EEPROM 擦除需注意:擦除前确认地址范围,避免误操作;部分芯片擦除后数据为 FF,需匹配写入要求;擦除时禁止断电,以防数据损坏;大扇区擦除耗时较长,需处理忙等待;多次擦写影响寿命,合理规划减少操作;部分芯片需先解锁保护。

网友K:
EEPROM 擦除需注意:1. 按芯片规定先解锁(如写特定命令序列);2. 擦除单位为页 / 扇区,不可单独擦除字节;3. 确保供电稳定,断电会致数据错乱;4. 控制擦除频率,避免超寿命(通常 10 万次以上);5. 擦除后数据为全 1,需重新写入时确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