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鸥系列怎么实现刹车程序?

楼主(2023-10-11):
看了一下例程,程序的关闭输出,可以停止电机,会有惯性,怎么实现快速刹车?

网友A:
最常见的,三相下桥全开,进行快速刹车。

网友B:
确定刹车方式

网友B:
根据应用场景和刹车方式的不同,需要设计相应的硬件电路。

网友B:
根据硬件电路的设计,需要编写相应的软件程序来实现控制器的控制

网友B:
完成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后,需要进行调试和测试,确保刹车程序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现刹车程序时,需要考虑安全问题。如果刹车程序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设备失控或损坏,因此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安全评估。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上桥关闭,下桥全开,复杂一点就是反推。我自行车这边用的是反推,力度好控制。精确